电子负载恒阻模式(CR)请教

楼主:
楼主弄了一个电子负载,恒流模式已经弄好了,想加入恒阻模式,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弄过。
楼主按照下图的原理图作出了一个样品,发现了几点问题想请教。
问题1:按照下图原理图发现电阻不恒定。(不知道是不是什么MOS选择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问题2:恒阻模式是否有其他更经典可靠的电路图。

楼主(2017-09-06):
在我调整好电位器之后,按道理电阻恒定,但是测试过程中发现:大致成外加电压越大,电阻越小的规律(我用稳压源测试,可以读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
50K固定  430可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固定  430可调看看.

你的意思是50k的电位器固定 430K 换成可调的?

网友B(2021-02-10):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