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时的覆铜疑惑

楼主(2017-09-06):
从刚开始画PCB板时就对覆铜的定义不理解
而且现在手上有个4层板
看到它的覆铜是底层全部都是地,中间走信号,顶层有画一块区域是电源覆铜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底层全部都是被GND覆铜了,
但是底层有时也会有电气元件在上面,那不是这些原件都被GND信号覆铜了?
岂不是会短路元件?
这个问题何解?包括覆铜的一些东西多指点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软件会避开的

网友B:
顶层或底层作为电源层或地层是不合适的,等于没有利用到大面积覆铜的屏蔽作用,多层板都是用中间层作为电源层和地层。至于楼主担心短路的问题,建议你仔细观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层或底层作为电源层或地层是不合适的,等于没有利用到大面积覆铜的屏蔽作用,多层板都是用中间层作为电源 ...

谢谢欧巴解答

网友D:
可以在规则中设置覆铜与其他元件的距离呀,比如设个20mil,然后一点,刷,它自己就把别的避开了

网友E:
楼主理论知识还有待加强啊

网友F:
那你应该没覆过铜,呵呵,你在覆铜的时候软件就会提示你选择net,你选的GND就不会短路其他的,另外,在一般的四层板,顶层放器件跟信号,底层尽量只放信号,中间两层是电源层跟地层,双面板一般是顶层跟底层做包地处理

网友G:
不同网络间有一个间距,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对插件器件的脚来说。地自动隔开一个设定间距。

网友H:
LZ刚接触吧,设计规则设置好就行了,会自动规避的

网友I:
一般4层板,中间走电源和gnd
表层放器件盒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