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画PCB板时的覆铜疑惑

楼主(2017-09-06):
从刚开始画PCB板时就对覆铜的定义不理解
而且现在手上有个4层板
看到它的覆铜是底层全部都是地,中间走信号,顶层有画一块区域是电源覆铜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底层全部都是被GND覆铜了,
但是底层有时也会有电气元件在上面,那不是这些原件都被GND信号覆铜了?
岂不是会短路元件?
这个问题何解?包括覆铜的一些东西多指点一下也可以,谢谢!

刚才发错板块了,见谅!

网友A:
只要元件的引脚标号,没连错,看你铺铜设置,没设置错就没事

网友B:
铺铜是选网络的,而且跟你引脚是有间距的,怎么会短路?

网友C:
四层板一般都是中间两层是电源层,上下两层走信号的吧。    还有敷铜是根据你的敷铜网络来的,不是见有东西就敷

网友D(2018-05-23):
不会的 软件会自动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