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REF5025为啥输出3.15V

楼主(2017-09-06):
如题,希望大神们提供一些思路

楼主:
换了块芯片,变成2.17V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芯片,
断开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芯片,
断开输出端。

就是断开量的额

网友A:
检查管脚和接线,
检查电容质量和容量,
换个直流电源。

再不行,贴电路图,再说说你多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管脚和接线,
检查电容质量和容量,
换个直流电源。

最后一句,才是实话,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才是实话,哈哈!

版主好!
我要回来了。

网友C:
你的基准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
我要回来了。

早就和你说,那里喷子更多,还是来21ic继续一起自干五吧。

网友D:
嗯, 先检查 输入电压, 输出负载是否正常。
这个器件的带载能力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