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能否直接接到蓄电池两端的...

楼主(2017-09-06):
如图给蓄电池注入一个正弦波,然后采用AD62O仪用放大器对蓄电池上正弦波的压降测量。不知道这样的接法,对于测量蓄电池上正弦波的压降是否准确?请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AD620的正反相输入端直接接在蓄电池的正负极上

网友A:
在允许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不过建议加电阻做缓冲.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到底是怎么接的。画出完整的电路来吧
运放是虚 “短” 的,输入端不能直接加电压哦

网友C:
个人认为理论上可行,具体应用的电路还需要细化。
此种情况运放应该处于放大器状态,需要一定的反馈回路,且输入端还需要接入一定的衰减电路以便将输入电压降低到输出不会饱和或者截止的状态。

网友D:
在实际当中这种接法不行的,没反馈

网友E:
那要看共模电位是否在范围内。

网友F:
AD620是仪表放大器,不是运放。不需要外接反馈电阻。接一个增益控制电阻就可以了。蓄电池电压不超过25VDC,620的输入IN+、IN-可以直接蓄电池的正负极。但这样做有何意义呢?

网友G:
唉!基本的运放应用都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620是仪表放大器,不是运放。不需要外接反馈电阻。接一个增益控制电阻就可以了。蓄电池电压不超过25VDC, ...

就是为了测量正弦波经过蓄电池之后的压降,但在实际运用中AD620会轻微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基本的运放应用都弄错了。

能帮我指出错在哪里了吗?

网友H:
测电池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到底是怎么接的。画出完整的电路来吧
运放是虚 “短” 的,输入端不能直接加电压哦 ...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请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电池内阻的。

对的,请问我这样的接法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请大神指点一二

直接按你的图,肯定不行,
首先:两个输入端要串电阻,否则没法满足虚短的条件;
其次:电池估计是浮地,那么两输入端的共模电压都不确定。
下面图差不多。
网上应当有资料,找找看。

网友B:
楼上这个图还缺个反馈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帮我指出错在哪里了吗?

最基本的一点:你希望放大的是交流信号,但是将电池直接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放大器必然同时要对这个直流电压放大,结果就是放大器一定饱和。
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串联两个电容吧,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基本的一点:你希望放大的是交流信号,但是将电池直接接到放大器的输入端,放大器必然同时要对这个直流 ...

传两个电容不会造成放大器的浮空输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两个电容不会造成放大器的浮空输入吗

可以用两个大阻值电阻接在放大器输入端与地之间。
参见AD620 datasheet figure 42c

网友I:
蓄电池电压多大,AD620供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蓄电池电压多大,AD620供电方式?

蓄电池12V  AD620双电源正负15V供电

网友J:
你可以参考《你好,放大器》相关电路,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