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的产品中读取到的NV值全部是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06):
如题,,最近在开发中尽然发现我度出的事先写入的NV值均是0的,,,我的NV值是写在MCU的内部flash中的

楼主:
按道理说,,及时全部被意外擦出的话,读出来的也是FF啊,,怎就全是0 ?不解,求助大家伙了

网友A:
请问您一下,我用keil没有找到GDLINK的调试选项,请问需要安装驱动之类的吗?

网友B:
这个有具体看下是你的flash是否OK么?

网友B:
若flash检测ok的话,就重点看下与该flash通讯的数据总线的是否正常

网友C:
看来还是需要早flash的硬件方面入手的

网友C:
先检查下SPI总线得是否好着的不

网友C:
最大可能性还是flash芯片方面的问题的,,不行换一个芯片的看看

网友D:
把这个flash芯片的重新焊接下的,看是不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E:
楼上几位的判断都有道理的,可以逐一排查下的

网友E:
我个人倾向于硬件方面的问题,譬如芯片没有被焊可靠导致接触性问题的

网友E:
不过你这读出来是0的有点诧异,,这0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呢?

网友F:
楼上几位的意见都还不错的,,我参考下

网友G:
是不是你的调试器有点问题呢

网友H:
楼上几位的腿短都是较合理的

网友H:
重点还是在于硬件芯片层面的判别的

网友I:
这个的看出这样问题的产品的几率了,,就一两个的,估计就是焊接哪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