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在开关电源中的计算

楼主:
过程综述:
开关电源的稳压是动态的,当负载加重时,输出电压会下降,TL431的电压采样电路会检测到电压下降,TL431给光耦的电流就减小,光耦的CE电阻增大,初级电路检测到这点就知道负载加重了,自动增加占空比让输出电压回升,使输出电压稳定。当负载减轻时过程类似。计算过程:
要确定R1、R3、R5及R6的值。设输出电压Vo,辅助绕组整流输出电压为12V。该电路利用输出电压与TL431构成的基准电压比较,通过
从而改变PWM宽度,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因为被控对象是TOP管,因此首先要搞清TOP管的控制特性。从TOPSwicth的技术手册可知流入控制脚C的电流Ic与占空比D成反比关系。可以看出,
Ic的电流应在2-6mA之间,PWM会线性变化,因此
因此可以确定选PC817二极管正向电流If为3mA。再看TL431的要求。从TL431的技术参数知,Vka在2.5V-37V变化时,Ika可以在从1mA到100mA以内很大范围里变化,一般选20mA即可,既可以稳定工作,又能提供一部分死负载。不过
确定了上面几个关系后,那几个电阻的值就好确定了。根据TL431的性能,R5、R6、Vo、Vr有固定的关系:
,则其上的压降为Vr1=If* R1,由PC817技术手册知,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f典型值为1.2V,则可以确定R3上的压降Vr3=Vr1+Vf,又知流过R3的电流Ir3=Ika-If,因此R3的值可以计算出来: R3= Vr3/ Ir3= (Vr1+Vf)/( Ika-If)
根据以上计算可以知道TL431的阴极电压值Vka,Vka=Vo’-Vr3,式中Vo’取值比Vo大0.1-0.2V即可。
举一个例子,Vo=15V,取R6=10k,
Vr3=Vr1+Vf=1.41+1.2=2.61V;
取Ika =20mA,Ir3=Ika-If=20-3=17,R3= Vr3/ Ir3=2.61/17=153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公众号

网友A(2017-09-07):
进来看看什么是 什么原理

网友B:
老乡的东西一定要看看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敢当 我是初学者

网友C(2018-01-10):
这个一直不太清楚,学习下

网友D:
过来看看,先顶一个!

楼主(2018-09-01):
了解的怎么样了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

网友F:
了解TL431在开关电源中的计算

网友G(2020-06-07):
TL431在开关电源中的计算 [

网友H(2020-09-30):
只要使用431的必须知道这个东西

网友I(2021-05-20):
过来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