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输出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2017-09-07):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一个电源板输出5v/5a,输出端并联一个2200uF/16V直插电解电容,一个100uf/10V陶瓷贴片电容,10uf/10v陶瓷贴片电容,104/10V陶瓷贴片电容。现在偶现100uF/10V陶瓷贴片电容短路,可以将该电容耐压值提高改善该现象?请问为什么该电容会短路?我前面有2200uF滤波。每次坏的都是100uf是电容质量问题,还是陶瓷电容本身工艺问题?

网友A:
电源上电时会有很大的冲击,而电容(局部)会有差异。
电容被击穿有可能与此有关。

建议 LZ 提高电容的耐压至 16V 甚至 25V 或更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电时会有很大的冲击,而电容(局部)会有差异。
电容被击穿有可能与此有关。

提高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明白为什么出现问题的是容值高的那颗,而不是其他那几颗。

网友B:
容量大,瞬间电流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问题。目前我所知沒有100uf/10V陶瓷贴片电容,先前用过22uF16V,勉強到47uF16v都难找得到。既然还有220 ...

确实电容有问题,100uf陶瓷的只有4V和6.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明白为什么出现问题的是容值高的那颗,而不是其他那几颗。 ...

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或与电容的材料、制造工艺……等有关。

如果供应商有 FAE 可咨询,他们应该能说清楚。

网友D:
建议 LZ 提高电容的耐压至 16V 甚至 25V 或更高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质量问题。目前我所知沒有100uf/10V陶瓷贴片电容,先前用过22uF16V,勉強到47uF16v都难找得到。既然还有220 ...

这个10V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F:
居然有100uF的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G:
100uF的贴片陶瓷电容,一般耐压不高,或者用100uF钽电容耐压最好16V

网友H:
分享下无极性电容使用中出问题的小经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9371

MLCC的故障模式

网友I:
楼主 能否告知下100uf/10v的套餐电容型号,品牌,封装吗、
我也想找来用用。

网友J:
机械损坏问题

网友K:
100uF/10V的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能否告知下100uf/10v的套餐电容型号,品牌,封装吗、
我也想找来用用。 ...

你找一下胆电容,电解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找一下胆电容,电解电容。

不是陶瓷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