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输入+12V,能输出-12v吗?

楼主(2017-09-07):
(图片)

网友:
datasheet上都这样画了的话 只要器件没问题应该能输出的吧

网友A:
要用LM2576HV,注意后缀HV,高耐压。一般2576做负电源容易烧

网友B:
楼主这样接输出和输入的地短路,buck降压可以吗

网友C:
输入地与输出地应不是同一个地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接输出和输入的地短路,buck降压可以吗

datasheet上的原理图,没有实验,感觉不对,但是又分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地与输出地应不是同一个地电位。

datasheet上的原理图,没有试,不懂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LM2576HV,注意后缀HV,高耐压。一般2576做负电源容易烧

有时候就怕用到一些代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接输出和输入的地短路,buck降压可以吗

谁告诉你是短路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的原理图,没有试,不懂可以不?

自己去下一本手册,名字叫Understanding Buck-Boost Power Stages in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网友E:
很多BUCK电路,输入电源接正输入和输出,原来的GND就是负输出了。
这个是否可以启动,要看BUCK内部电路的,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或者启动瞬间容易过流损坏。

网友F:
手册上的图,不必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去下一本手册,名字叫Understanding Buck-Boost Power Stages in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

谢谢,我找来看看

网友G:
这个电路感觉是10年前的东西

网友H:
我测试过这个电路(输入5V输出-5V)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成功,同样的方案移植到MPS的一款DCDC(MP2451)却成功了。

网友I:
绝对没问题啊...官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