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针脚不在中心,怎么确定丝印的尺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07):
1、问厂家要详细的尺寸;
2、用卡尺量实物的尺寸;
3、用卡尺自己量图上5.1mm的实际长度和脚中心到左或右边的长度,就能算出真实的距离,但问题是很多图纸实际上各线条并不是完全实物等比例的关系,所以经常会有不准的情况发生;
4、用PDF转CAD之类的软件,转成DXF,在AUTOCAD中量8mm的实测长度,再比例缩放到实测长度也非常接近8mm,比如8.0001mm为止,保存文件后导入PCB库文件设计软件中的某个显示专用层,直接对着线画,缺点是误差同第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