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MOS驱动IC

楼主(2017-09-07):
现在需要一款IC驱动N-MOS管,要求就是输入电压20V以上的时候MOS管导通。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产品

网友A:
楼主要不然试试比较器——IR2104/IR2110(IR系列的MOS驱动)

网友B:
看你的要求VGS也就2V以下, 电压越高,开关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