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天嵌i.MX6UL试用体验-固件烧录方法

楼主(2017-09-07):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天嵌科技-TQi.MX6UL开发板镜像的烧写:

   首先,天嵌科技-TQi.MX6UL开发板主要有两种启动方式:1.从内存卡,2.从板载的nand颗粒。当这两者都有系统时,可以通过拨码方式切换,拨码开关在核心板正面,一个四个开关的,一个两个开关的;从内存卡启动,四个的拨成“关关开关”,两个的拨成“开关”;从nand启动,四个的拨成“开开关开”,两个的还是拨成“开关”。如果nand里没系统,开到上面两种方法的任一种,都能从内存卡启动,因为它能自动检测,看到没系统就跳转到卡了;如果内存卡跟nand里都没系统,它会自动跳转到从usb启动。

   我们先介绍往卡里烧系统吧。随便找张卡,打开SD格式化工具:SD Formatter,格式化一下,官方推荐DiskGenius,这个功能多,以前WINPE里用了的,一般拿来硬盘分区用的,还能直接改分区大小,目的就是格式化,只要完整的格掉都一样,然后往里写系统,运行cmd,然后把本帖末尾附件中解压出来的dd.exe跟u-boot.imx随便放到一个英文路径的地方,比如直接C:\tq,然后按win+R,输入cmd,然后cd到您随便放的地方,敲dd.exe if=u-boot.imx od=h: bs=512 seek=2 od到内存卡的盘符,这儿h仅是例子,因为我这儿插上读卡器,电脑随便给它分了个H,然后搞好后把镜像也烧进去,或者制作一个TF启动卡,然后把卡插到板子上,上电,它会自动把系统搞到NAND里去,然后就可以从NAND启动了。

   天嵌科技-TQi.MX6UL开发板还有很多烧写方法,如有不明白之处,可参考TQIMX6UL镜像烧写的pdf文件或与天嵌科技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A:
从事 Freescale i.MX6核心板、嵌入式系统ARM开发板、智能工控机、毫米波雷达。研发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