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自学

楼主(2017-09-07):
在自学的路上越走越远,我现在刚回控制12864,看还有更高级的TFT,想问一下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因为一点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
另外其实也在纠结SD卡的控制,如果有什么建议就更好了?该怎么去学习???

网友A:
楼主LCD1602学会了吗?数码管控制学会了吗,,MAX7219的SPI接口控制8个数码管学会了吗

网友A:
先从基本的学,先学会GPIO的一些应用,然后串口,SPI,最后I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基本的学,先学会GPIO的一些应用,然后串口,SPI,最后IIC,,,

学过去了,我现在想问的是TFT

网友B:
tft是要看什么接口了,有spi的,也有并口的。其实就是接口外设的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过去了,我现在想问的是TFT

驱动起来了吗

网友:
自学,要思路清晰,如果想不通的,就先放一放。

网友C:
SD卡好像是SPI控制吧。

网友D:
这个还是要一个一个弄清楚外设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