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放大电路,采用推挽式,原理不是很懂,请教大神

楼主(2017-09-07):
前级采用推挽电路,传递给放大电路的比较放大器,看似原理很简单,但是尝试后发现,失真很大(10%左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这个电路有反馈吗?

网友A:
看起来是随手画的图。
能稳定工作你就可以偷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随手画的图。
能稳定工作你就可以偷笑了。

这算是个蛮经典的电路吧,这个是资料,具体电路图稍微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运放之页输入端改接到後级输出端,并且施以适当反饋。
更好的架构可参考本大师的3级功放。(注意,本大 ...

详细兄弟的回复,前级运放哪里街道后级输出,没看懂,然后本大师的3级运放能给个链接吗,特别感谢

楼主:
我用Multisim软件仿真,波形和失真还行,可实际却失真严重

网友C:
连载的呀,,,看了那么久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