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中的R1的作用是啥?是否可以去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07):
电池可能会从IC、二极管等元件泄露一点电压过来,并个电阻,就可以泄放掉,防止这个虚的电压被ADC采样到,造成误判。

网友B:
该电阻是一个负载,是否必要,可以在系统功耗最低时拆掉该电阻测试接入该电阻的节点电压是否有不希望的数值。但从你的图中看,红框正好挡住阻值参数,若该电阻是100K或100欧,那说明根本不需要。100K的负载非常轻,旁边分压电阻也是轻负载,多余了。100欧的话,负载可就不轻了,这会造成不必要的额外功耗,除非该功耗是有意为之,比如为了加热某个器件之类,否则说明是设计上存在问题,应改进后取消该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能会从IC、二极管等元件泄露一点电压过来,并个电阻,就可以泄放掉,防止这个虚的电压被ADC采样到, ...

泄露的那点电量,基本可以忽略了,很快就没了,ad多采集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阻是一个负载,是否必要,可以在系统功耗最低时拆掉该电阻测试接入该电阻的节点电压是否有不希望的数值 ...

大侠,该电阻是100k,按你的意思是这个电阻没有必要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泄露的那点电量,基本可以忽略了,很快就没了,ad多采集几次就好了。

这个电阻,正常是不需要加的;
很可能是实际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根据调试结果加的;
板凳楼层分析的很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该电阻是100k,按你的意思是这个电阻没有必要加吧

当然无此必要。

网友D:
usb充电,可能和协议有关,usb host要检测是否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