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STM32进入STOP模式降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7-09-07):
1、进入STOP模式是否只需要操作一条函数就可以了吗?如: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止模式
2、查了两天资料和百度,很多网友说,降低功耗,在进入停止模式时需要将所有的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这样我原先的IO口状态是否会有改变?
3、进入停止模式之后,可以做到10UA级别的功耗,该如何测量这个电流,测量哪里?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板子电路上面的电路就可以了吗?
4、(重点)求一份STM32F103的STOP模式例程!!十分感谢!!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

楼主:
回答前几个问题也可以啊!!老铁们!

网友A:
这是新手园地能解决的问题吗?群主都是玩TI的,你问他也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手园地能解决的问题吗?群主都是玩TI的,你问他也不合适啊

哎呀,怪不得一直没人回我,我晚点换个地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怪不得一直没人回我,我晚点换个地方吧

我这几天有事没顾得上线

网友B:
有些问题是相通的。
比如你的问你题二:肯定会影响io状态,配置为输入后,io状态由外围电路决定。
问题三:大家说的mcu的功耗都是mcu自己的,一般测量时要断开所有外围电路。如果使用外部晶振,还会增加晶振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天有事没顾得上线

哈哈,没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是相通的。
比如你的问你题二:肯定会影响io状态,配置为输入后,io状态由外围电路决定。
问题三: ...

嗯嗯,前面的我懂了。后面的断开所有外围电路,这个有点不懂,该怎么断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前面的我懂了。后面的断开所有外围电路,这个有点不懂,该怎么断开呢? ...

估计你的板子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测量功耗。
你可以用个最小系统来测量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板子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测量功耗。
你可以用个最小系统来测量功耗 ...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后面才说要的。嗯嗯,我去试试,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手园地能解决的问题吗?群主都是玩TI的,你问他也不合适啊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网友C:
1、不是
2、该方法错误 不能一味的模拟输入
3、最小系统电流,串电流表
4、实在懒得写的话可以去官网找一下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