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20BSP当中clk.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7-09-07):
这个函数的最后一行代码
void CLK_SetHCLK(uint32_t u32ClkSrc, uint32_t u32ClkDiv)
{
    uint32_t u32HIRCSTB;

    /* Read HIRC clock source stable flag */
    u32HIRCSTB = 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to HIRC for Safe. Avoid HCLK too high when applying new divider.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0);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Apply new Divider */
    CLK->CLKDIV =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 u32ClkDiv;

    /* Switch to new HCLK source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 u32ClkSrc;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Disable HIRC if HIRC is disabled before switching HCLK source */
    if(u32HIRCSTB == 0)
        CLK->PWRCON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PWRCON 寄存器里面没有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定义,对应的位是PD_WU_DLY,是"使能唤醒延时计数器"功能.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BSP当中有PD_WU_DLY位的定义,如下:
#define CLK_PWRCON_PD_WU_DLY_Pos             4                                    /*!< CLK_T::PWRCON: PD_WU_DLY Position */
#define CLK_PWRCON_PD_WU_DLY_Msk             (1ul << CLK_PWRCON_PD_WU_DLY_Pos)    /*!< CLK_T::PWRCON: PD_WU_DLY Mask */
我查了nano130的BSP,这个函数的最后一行代码也是这样写的,都是使用别的寄存器位的定义.

网友A:
不要深究库函数啊,stm32的库函数更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深究库函数啊,stm32的库函数更变态

新版的bsp里面的释放程序,编译成功,就是片子不工作.现在串口都打不开,
没办法呢.只好从开始读bsp,

网友B:
官方例子也跑不起来?

网友C:
能用就好,不要纠结。

网友D:
只要执行结果没错就行了。因为这都是宏,后台还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