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罗马仕某款充电宝的“猫腻”

楼主(2017-09-07):
两个紫色的18650测量电压为0,两端没有电极、导线!
另外3个蓝色的正常
标称10000多mAh
真佩服中国人的“胆略”,还是罗马仕,2个位置空着更能省成本,又怕重量太轻汗一个

网友A:
哎,至少另外2个也要连下线;

网友B: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C:
买到假货了吧,我的20000mah,8个电池

楼主:
当时看外壳的丝印很正规,使用了2、3年丝印还比较坚挺的保留着(硬磨损掉的除外),所以还真没怀疑过是山寨

不过看着这2个被晾着的“电池”,要么返修货,要么山寨了

网友D:
今天网上还看到一个曝光假充电宝的。 18650锂电池里面装的是沙子。你把那两节电池上下盖撬开 看看是不里面装的沙子

网友E:
目测那两个紫色的应该是高科技氧化硅电池

网友F:
说高科技氧化硅电池那位让我笑了老半天

网友G:
这是高科技,无线充电。。。

网友H(2018-02-18):
配重的,装沙子的。

网友I:
我擦 我就有这个

网友J:
说不定是用来配重的,不是真的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