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我的TEK2440

楼主(2017-09-07):
最近淘了一台tek2440示波器,是台故障机,,tek2440 放在现在来说指标不算高,可是在当时可以说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好像在这以后tek系列的示波器就停产了,以后就是TDS系列了,,
     tek2440属于模拟到数字过度的机型 ,这不仅体现在它是采用示波管来显示波形,更寸、在于它的存储方式上,
     它不同于以往模拟示波器采用“存储示波管”来存储波形,也不同于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采用高速AD+FPGA+DDR来存储波形,它采用的是和CCD摄像头一样的技术,本质上属于电荷存储的模拟移位寄存器,实现了500M的实时采样,这在当时绝对属于独树一帜的创新,
     经过这个CCD存储以后采用的一个5M采样率的AD转换器将波形送到波形存储器进行后续处理。
    另外这个示波器还有一个叫做包络显示的模式,通过比较器获得正负量边的最大值,从而可以显示像调幅波这样的包洛
    在拆机器的时候还出了点意外 底板的螺丝被我拧滑丝了

没有办法只好用**钻强行将螺丝钻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知道有一种专门处理这种滑丝的工具,可是我可等不及了 ,其实只要控制好**钻的钻头直径(先用粗钻头再用细一点的)和钻的时间是不会对地板造成伤害的,

这是刚钻下来的样子

螺丝的螺帽部分被钻的掉了下来,控制好钻头的直径(比螺纹稍微大一点)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是底板钻过的和没钻过的几乎没区别~~
打开机器 马上就看到了几个烧坏的电容,网上早就传说这些电容容易坏,看来果然如此

由于它们都是滤波电容所以直接拆掉就开机了,开机并没有出现自检画面 仅仅在几十秒后屏幕右侧出现一个光点,面板衰减旋钮调节听到继电器跳的声音,其他就没什么反应

到此一般性的检查就结束了,,,下面就要看手册看电路图了

楼主:
现在所有电源都是正常的 ,但郁闷的是整个电路就像静止了一样,没有一点反应 手册上的波形也都对不上,,,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来自电源板上的POWUP信号没有了,

这是现实控制单元的状态寄存器,它的复位端接来自电源板的POWUP信号 ,开机后时应该是高电平这里一直是L低电平

就是这里开机以后u265会有一个高电平送过来 经过比较器导致三极管截止,从而输出高电平,这里三极管一直导通

这个便是u265控制电路,它是一个光耦,首先加电后开关电源芯片SG2535 输出基准电压5V 经过比较器,输出低电压,从而光耦U265导通,正电压加到前述电路,完成POWERUP动作,,,

现在直接用镊子短路Q259的B和E强行让它输出高电平,果然出现了自检画面

到此目标已经锁定 看来得拆电源板了,,,明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