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新手入门,请教一个LED的程序

楼主(2017-09-07):
一个新手,用的芯片是MAX7000S的EPM7128SLC84-15,然后我是写的下面那个程序,可是我用JTAG下载的时候,板子上的灯都没反应,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

管脚赋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

管脚赋值对不对?

我用的是quartus ii 5.0 ,管脚分配是对着原理图分的,应该是对的。而且程序可以烧到板子上,但是没有现象。

网友A:
那奇怪了。
用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B:
看着没问题啊   不要时钟  复位这些    应该都是有输出的

网友C(2017-10-11):
我也是新手,想问下板子是根据什么来买的

楼主(2018-08-18):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想问下板子是根据什么来买的

新手的话,可以跟视频的板子买

网友D:
管脚分配应该是LED0~LED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脚分配应该是LED0~LED7吧

对,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