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全系列MCU上电I/O口都默认输出高电平吗?

楼主(2017-09-08):
用过8位的和现在32位的M0516,好像上电后在单片机复位前都会输出高电平,以下是我认为只能从硬件上解决的办法(一上电P4.3脚输出高电平,通过三极管把I/O 口19~25强制短路到地,正常使用时再把三极管断开),什么在I/O口加下拉都不管用,是否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A:
用m0516ldn 可以设io上电高阻,lbn上电为双向高电平。

网友B:
是输入开启内上拉状态吧。不会有谁设置为输出状态的。

网友C:
M0516 可以在CONFIG裡面改設定,把GPIO 初始化成INPUT MODE或QUASI MODE.

网友D:
我司代理,具体问题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516 可以在CONFIG裡面改設定,把GPIO 初始化成INPUT MODE或QUASI MODE.

但这个是在单片机复位之后才能设的吧,复位之前就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E:
目前接触到的新唐单片机复位好像都是高电平,但是我用下拉的方式可以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接触到的新唐单片机复位好像都是高电平,但是我用下拉的方式可以拉低 ...

你的下拉电阻选多大的?我的选2K都不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下拉电阻选多大的?我的选2K都不管用。

4.7K的  我之前用引脚做继电器控制,发现新唐单片机复位的时候就直接会把电平拉高,继电器也被控制了 。然后我加了一个下拉 4.7K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K的  我之前用引脚做继电器控制,发现新唐单片机复位的时候就直接会把电平拉高,继电器也被控制了 。 ...

这样阿

网友:
试试吧  不行可以找其他的方法。因为我用的这个单片机没有控制引脚输入输出默认方式的方案,所以就选择了下拉。看看你用的那个芯片手册有没引脚控制的方式,有的话用起来,比下拉方便得多

网友F:
数据手册中有复位表的呀,看那个表就好了。肯定不是所有的都是的。

网友G:
应该可以设置低电平的

网友H:
那就可以通过外部上下拉电阻实现了,搞个下拉电阻,肯定上电时候就是低电平。

网友H:
不过也不好说啊,看看这个芯片支持那种初始化的配置不,有的单片机是支持的,就是那个上电时候是高低电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