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FE4300测人体阻抗,在100khz激励电流时,腿部阻抗偏大

楼主(2017-09-08):
用AFE4300测人体阻抗,分别用20khz和100khz,375uA激励电流激励通过人体,然后测试人体两点之间(任意两点搭配:左手,左脚,右手,右脚)的电压,从而计算出人体阻抗。由于设计原因,脚部电极到测量板的线缆有2.5m。现在的测量结果是:20khz的时候,测量结果很准确(和别家知名公司的测量仪比较),而100khz的时候,左脚和右脚的测量阻抗偏大,两只手的测量阻抗正常。我现在怀疑是2.5m长的线在100khz的时候有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要怎么减小这种耦合呢?2.5m长线缆描述:左脚电流线和电压线包一块并包一层屏蔽层做成一股,右脚电流线和电压线包一块并包一层屏蔽层做成一股,然后把两股线在包在一起,这个时候(即外层)没有包屏蔽层。

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人体的阻抗本来就随频率变化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856214-1-1.html

网友B(2019-06-19):
楼主afe4300是用什么处理器进行spi通信的啊,stm32可以吗

网友C(2020-08-06):
引用 网友B:
楼主afe4300是用什么处理器进行spi通信的啊,stm32可以吗

stm的spi可以,我就有stm32的,但是官方的硬件看不太懂,有点模糊,大佬懂硬件的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fe4300是用什么处理器进行spi通信的啊,stm32可以吗

STM32的SPI可以的。我就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