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升压电路升不上去

楼主(2017-09-08):
这是我用到的原理图。用CC2541开发板输出的脉冲,能够将电压升高到150V。但是换成STC15W204芯片,输出同样的脉冲频率,电压却只有50V。如果再提高STC15W204的脉冲频率,经过调试也只能升到64V.请大神指导迷津

楼主:
自己先占一楼

网友A:
我只知道改变输出脉冲占空比可以提高输出boost升压电压,楼主改下程序pwm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改变输出脉冲占空比可以提高输出boost升压电压,楼主改下程序pwm算法。 ...

试过这样的思路,但是电压到64V以后就一直升不上去

楼主:
最后调整了一下P54的高低电平时间,电压升上去20V.这个电压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