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差分放大

楼主:
各位大虾,我用AD620做了一个类似的差分放大电路,测试时发现运放两输入端输入正确,但是AD620的输出总是负值,调试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在线等

网友A(2017-09-08):
这图画得真有水平,只有自己能看懂

网友B:
负值,有多少?

把R101电阻换大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值,有多少?

把R101电阻换大点,试试看。

负0.5左右,换了0.1欧的电阻也是负值

网友C:
双电源芯片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比电源电压还高

把2,3短路,看看输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芯片用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比电源电压还高

把2,3短路,看看输出多少 ...

这里是正负5V双电源供电啊,输入怎么会比电源电压大呢,输入信号经过分压后进入运放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0.5左右,换了0.1欧的电阻也是负值

负0.5,看来电路有问题。
电路图没错,实物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正负5V双电源供电啊,输入怎么会比电源电压大呢,输入信号经过分压后进入运放的呀
...

2脚和3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或可以通过5脚加电位器调节(零点)输出电压

网友D:
电路是用来检测0R05两端压差??这电路的目的是什么?去掉R103和R104,将12V减小试试。或者直接微调整R104的大小试试

网友E:
VSS_5V,没有负号?

网友F:
是电阻误差导致正相端和反相端电阻不对称导致的。R105偏小,或R104偏大,或R108偏大,或R103偏小都会导致输出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