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设计方案:输入220V交流,输出驱动200V400W交流电机...

楼主(2017-09-08):
本人想设计一个开关电源:输入220V单相交流,输出驱动200V400W交流电机,我想选择半桥结构是否合适?器件该如何选型?有没有体积小点的拓扑结构,我这个电源空间有限。谢谢大神帮忙!

网友A:
控制交流电机怎么会用到半桥?

网友B:
哪有200V400W交流这种规格电机?
电机带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200V400W交流这种规格电机?
电机带什么样的负载?

是220V的电机,但是我们要做隔离,因此想选用开关电源这种方案,电机带阻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交流电机怎么会用到半桥?

半桥做转换直流再用H桥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