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7-09-08):
楼主想请教一下大佬们对于电压跟随器的理解。
LZ搜了一些资料,理解的不是很深刻。
比如电压跟随器的阻抗变换左右和隔离作用。
希望大佬们可以仔细的说说。
谢谢。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理想而言就是个单位增益的压控电压源

既然是电压源,那么其输出阻抗极低。而输入阻抗视具体情况可以做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