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编译器乘法运算数据类型的疑惑

楼主(2017-09-08):
型号PIC16F1829
编译器PICC-V9.83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int aaa;

temp = 1600*aaa;  // aaa变量是传递进来的,范围 0~4000

结果 temp的值是一个不确定的 unsigned int 类型。多出检查后无果,然后换了种写法

temp = (unsigned long)aaa*1600;  // aaa变量是传递进来的,范围 0~4000

这样表达就正常了。PICC编译器严格到这种程度吗?PICC手册中我也没有找到相关说明,哪位道友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样能直接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样能直接乘?

可以啊,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数据类型,例如uchar转换成uint再运算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c;
c = a*b;

运算结果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对于pic芯片来说,最好不要做这种不同类型的数据计算,因为结果可能因为系统优化的原因变得飘忽不定

楼主(2017-10-10):
引用 网友B:
对于pic芯片来说,最好不要做这种不同类型的数据计算,因为结果可能因为系统优化的原因变得飘忽不定
...

应该是编译优化的问题,函数运算最好还是都加上数据类型强制转换的好,PICC这点没keil方便

网友C:
编译器比较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