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收藏】强大牛叉的N76E003与STM8S003对照,听说都在改76E003...

楼主(2017-09-08):
N76E003STM8S003F3
内核8051 (1T)ST自有,哈佛架构,3-stage pipeline
工作电压2.4~5.5V2.95~5.5V
主频16M Hz(1T)16M Hz
APROM Flash(Byte)18K8K 100次烧写
SRAM1k1k
DATA Flash/EEPROM0~18k(与aprom共享)EEPROM 128Byte 100K次
时钟源3种,Oscillator,HIRC,LIRC3种,Crystal,HIRC,LIRC
外部高速晶振
必须有源时钟源(Oscillator)1-16 MHz
外部低速晶振
内部高速时钟
16 MHz ±1% @ 25℃
16 MHz ±2% @ -40~105℃
16 MHz ±5% @ -40~85℃
内部低速时钟
10 kHz(±50%)128 kHz
定时器3*16-bit + 1*16-bit(for PWM)2*16-bit, 1*8-bit
GPIO17+1 输入口(复位脚),最多同时1端口8路IO口中断.16,16路硬件IO中断
PWM6Chs*16bit : 一个16bit的定时器用于频率设置,每个通道都可以单独设置占空比3 CHs
ADC8Ch, 12-bit, 400 ksps, 单个模式, 带隙电压需校准*5Ch, 10-bit, 428 kHz/14 clocks,
单个/连续模式
比较器
CRC
UART2 Uart1Uart 1Mbps, 兼容SC,IrDA,LIN
SPI8 Mbit/s8 Mbit/s
I2C400Kbit/s400Kbit/s
掉电模式电流〈 5 uA6 uA
唤醒时间30us54us
EFT(电快速瞬变脉冲群)4.4KV
ESD(静电释放)ESD: HBM/8KV, MM/400V  ESD:HBM/4KV,CDM/1KV
ICE调试接口两线+nReset一线
封装TSSOP20/QFN20TSSOP20/UFQFN20(3*3)

产品第一是质量,二是成本;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需要考虑成本;看了新唐这个MCU确实不错,价格也很好;有谁和我一样用汇编语言写程序的??

网友A:
看了对比,还是新唐的性价比高啊

网友B:
早就开始用这个了,性价比很高,外设省不少钱呢

网友C:
ST8真的没有8051内核好用,毕竟我是用51过来的。

网友C:
非常适合学习51的人使用。

网友D: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国产芯片。

网友E:
响应速度快,更加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响应速度快,更加省电。

是的

网友F(2017-12-04):
不比不知道性价比高

网友G:
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比不知道性价比高

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国产芯片。

选型理智面对,不要一味追求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国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适合学习51的人使用。

适合没用003的大神,适合在用003的大神,更适合即将用003的大神。。。。。

网友H:
新塘003的UART不兼容IrDA,这个不如ST003.偏偏我要用到红外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塘003的UART不兼容IrDA,这个不如ST003.偏偏我要用到红外收发

网友I:
新唐这个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偏偏我要用到。。。要是用有源还不如stm8呢,还不用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唐这个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偏偏我要用到。。。要是用有源还不如stm8呢,还不用改代码。 ...

你们做什么应用尼?加我详细探讨技术问题

楼主(2018-01-12):
引用 网友C:
ST8真的没有8051内核好用,毕竟我是用51过来的。

网友J:
STM8S003能输出7路PWM调光,N76E003只能6路PWM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新唐这个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偏偏我要用到。。。要是用有源还不如stm8呢,还不用改代码。 ...

我们芯圣的支持 +我

网友L(2018-03-27):
总结的很好。

网友M:
STM8S003缺货,不得不改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新唐这个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偏偏我要用到。。。要是用有源还不如stm8呢,还不用改代码。 ...

新唐003支持三种晶振模式,其中一种就是外部晶振!

网友O:
stm8s003 缺货呀,价格都被炒上去了,没办法要换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新唐003支持三种晶振模式,其中一种就是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