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ample code中的smart card是指sim卡吗?

楼主(2017-09-08):
sample code中的smart card是指sim卡吗?

因为我用的是nu_tiny板,没有那么多接口,也不懂SC_ReadATR到底是什么东西?麻烦大神给个关键字让我去查查也行!!!

网友A:
好像是,你看看是不是相同的接口,没用过这个,据说是银**的接口

网友B:
带芯片的银**?

网友B:
外型就和我们常用的一般银行储蓄卡大小一样,都是用PVC、ABS或更高级的合成材料做成的塑胶卡片,但是多了一块指甲大小的IC芯片。可别小看这指甲大小的芯片,有了它以后就会让原本普通的一张卡片拥有资料控管与逻辑运算的神奇能力,并可与外部的设备进行通讯

网友B:
根据卡片内部的IC线路设计之不同,可划分为**卡(Memory Card)与智能卡(Smart Card)两类,前者如预付卡、电话卡,后者如金融卡、GSM卡等。而由于IC卡内本身即已包含了CPU、ROM、EEPROM、RAM等元件,所以Smart Card就有如一台可随身携带的超微型电脑那般,可用来储存及处理重要资料。若以IC卡家族来区分,IC电话卡可是IC卡家族中等级最低的,它本身没有储值的功能,也没有逻辑运算能力,也就是说当这张卡用完以后,就必须面临丢弃的**。

网友C:
你要用这个接口??如果是SIM卡,那用单片机操作不对吧,应该用通信模块。

网友C:
然后用SPI接口跟这个模块通信进行控制。

网友D:
应该不是,你可以看看相关例子和函数选型的头文件,里面应该有解释。之前有人发帖关于这个智能卡的,好像是银**类的

网友E:
手机卡应该也是。

网友F:
没玩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