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0用了不久提示灾难性错误

楼主(2017-09-08):
ad10用了不久提示灾难性错误,出现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3F5164等提示,连画板子的引脚也找不到了,place那也找不着,愁死完了求助大佬!!!!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多半是用盗版软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用盗版软件的原因。

我同学下的都是**版的,就我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哈哈,ass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33F5164等提示是数据储存路径引起的。可在计算机——系统属性——高级系统设置——数据执行保护处添加DXP程序为除此程序之外所有windows程序和服务启用DEP。

楼主:
出现灾难性错误而引起死循环的话问题可能分好多种原因;可能是库,也可能时自己建的工程添加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