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具有AGC自动增益的MIC电路,求解答!

楼主(2017-09-08):
需要一个具有AGC自动增益的MIC电路,求解答!需要单电源供电,使用运放。下面是网上介绍:
https://wenku.baidu.com/view/a4dc413e580216fc700afd67.html

下图是在贴吧看到的,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是随着输入变化,输出也跟着变化,根本没办法固定输出。

网友A:
AGC,未必就说输出很固定,很固定那是恒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C,未必就说输出很固定,很固定那是恒压电路了

但是原理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在输入在浮动的情况下,输出能达到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原理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在输入在浮动的情况下,输出能达到稳定

好像不是。
它能使输出稳定在一定范围,而不是固定值。

网友B:
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很稳定,可以做到万分之五的变动。

网友B:
在电力行业仪表校正的功率源就是这样的方案做的,(幅度直流反馈糸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有很大缺点:偏置位准不固定。

用一个乘法器来做,精度能提高,用JFET的可变电阻段模型做,性能只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有很大缺点:偏置位准不固定。

那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乘法器来做,精度能提高,用JFET的可变电阻段模型做,性能只能一般。 ...

用多一个乘法器,相对于成本也要提高。另外我也不大懂为什么要用乘法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多一个乘法器,相对于成本也要提高。另外我也不大懂为什么要用乘法器? ...

稳定,增益高,杂散参数小,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增益高,杂散参数小,线性,

请问是否有参考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参考其它电路。通常可变可阻通过的是交流电流。我有一主題~音频频电路。 ...

你那个图纸放大也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有参考电路看看?

这个属于公司知识产权,不好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公司知识产权,不好公开。

理解!十分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