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两个PCB整合

楼主(2017-09-08):
请教大家~
我有两个PCB,本来两个板子是通过焊接组装的,现在打算做的同一个板子上去,直接通过走线连接起来。
有什么好的方法很快地整合起来呢??

网友A:
去搜索一下PADS的Reus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索一下PADS的Reuse功能

具体如何做呢,尝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啊

网友B:
查一下拼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做呢,尝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啊

比如A B 两个电路,需要把B电路合并到A那边,打开B电路后,全选所有,然后右键-make reuse。另存为一个reuse文件,接着打开A文件,进入eco模式,有一个add reuse,选择刚才存的文件,就会把B的电路载入,鼠标移动到合适位置,放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A B 两个电路,需要把B电路合并到A那边,打开B电路后,全选所有,然后右键-make reuse。另存为一个re ...

谢谢~~我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