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波特率的知识

楼主(2017-09-08):
有关波特率的知识

一. 波特率

  并行通信中,传输速率是以每秒传送多少字节(B / S)来表示。而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在基波传输的情况下(不加调制,以其固有的频率传送)是用每秒钟传送的位数(bit/s)即波特率来表示。因此,1波特=1位/秒。
  最常用的标准波特率是110、300、1000、1200、2400、4800、9600和19200波特。CRT终端能处理9600波特的传输,打印机终端速度较慢,点阵打印机一般也只能以2400波特的速率来接收信号。
  通信线上所传输的字符数据是按位传送的,1个字符由若干位组成,因此每秒钟所传输的字符数--字符速率和波特率是两种概念。在串行通信中,所说的传输速率是指波特率,而不是指字符速率,两者的关系是:假如在某异步串行通信中传送1个字符,包括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偶校验位,2个停止位,若传输速率是1200波特,那么,每秒所能传送的字符数是1200/(1+8+1+2)=100个。

  二.发送/接收时钟

  在串行传输过程中,二进制数据系列是以数字信号波形的形式出现的,如何对这些连续的波形定时发送出去或接收进来的问题就引出了发送/接收时钟的应用。
  在发送数据时,发送器在发送时钟(下降沿)作用下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按位串行移位输出;在接收数据时,接收器在接收时钟(上升沿)作用下对接收数据位采样,并按位串行移入移位寄存器。可见,发送/收接时钟是对数字波形的每一位传送都要进行作用的,因此,发送/接收时钟的快慢直接影响通信设备发送/接收字符数据的速度。
  发送/接收时钟频率与波特率的关系:
  发/收时钟频率 =n*(发/收波特率 )
  发/收波特率=发/收时钟/n (其中n=1,16,64)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所要求的传输波特率及所选择的倍数n来确定发送/接收时钟的频率。
  例如:要求传输速率为1200波特,则
  当选择n=1时,发/收时钟频率=1.2kHz
  当选择n=16时,发/收时钟频率=19.2kHz
  当选择n=64时,发/收时钟频率=76.8kHz

  三.传输距离与传输速率的关系

  串行接口或终端直接传送串行信息位流的最大距离(当然,波形要不发生畸变)与传输速率及传输线的电气特性有关,传输距离是随传输速率的增加而减小。实际应用中,对远距离传送,一般都需加入通信设备调制解调器MODEM。

波特率是:码元传输的速率单位。也称为调制速率、波形速率或符号速率。
比特是信息量的单位。与码元的传输速率”波特”是两回事。
上面有人说的什么:0,1 之类的理解得不全面。
信息的传输速率”比特/秒“与“波特“有一定的关系。若1个码元只携带1比特的信息量,那么”比特/秒“与“波特“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但1个码元只携带n比特的信息量,那么M波特码元的传输速率对应的信息的传输速率为Mn比特/秒。

我看有些书上解释波特率:信号传输速率,又称码元速率、调制速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个数,。若信号码元的宽度为T秒,则码元速率定义为:1/T

/**********后面的这些讲的不是很好*******************888888*/

波特率
波特率是每秒钟传送的信息位的数量。它是所传送代码的最短码元占有时间的倒数。例如一个代码的最短时间码元宽度为20毫秒,则其波特率就是每秒50波特。
  20毫秒=0.02秒 波特率1/0.02=50波特

数据传输速率指通信线上传输信息的速度,有位速率和波特率两种表示方法。位速率也称为信号速率(S),是指单位时间内所传送的二进制位代码的有效位数,以每秒多少比特计算,即b/s:波特率是指调制速率(B),是脉冲信号经过调制后的传输速率,以波特(Baud)为单位,通常用于表示调制器之间传输信号的速率。信号速率S与调制速率B的关系如下。
S=B*log2N
其中N为一个脉冲信号所表示的有效状态。在二进制中脉冲只有两种状态0或1,即 n=2。也就是说,信号速率(S)与调制速率(B)是一致的。如果使用多电平脉冲信号传输信息,信号速率(S)与调制速率(B)就不一致了。例如使用四电平(四进制)进行信号调制时,不同电平的脉冲可以代表00、01、10、11四种状态,每个状态为两个二进制位代码,因此在同样波特率的情况下,它的数据传输位速率将为使用二电平(二进制)信号调制的两倍。同理,在同样波特率的情况下,八电平信号调制的数据传输位速率将是二电平信号调制的三倍

网友A:
波特率和比特率码元区分。

网友:
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

网友B:
每秒传送的字节数

网友C:
波特率以及串口通信协议设置一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网友E:
在数字通信中的数据传输速率与调制速率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网友F:
波特率越高越不稳定

网友G:
串口的通信速率最大是115200bps

网友H:
M4的单片机串口的最高速度为4.5Mbps。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是一个必须给定的参数。

网友:
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

网友B:
串口是有传输速度限制的。

网友C:
,进制不同只会导致显示出来的数值不一样

网友D:
设定任意波特率的传输。

网友E:
收发双方的数据传送率(波特率)要有一定的约定。

网友F:
波特率过高后产生波特率的计数器一周的计数值减小,以致计时相对误差加大。

网友H:
TI的DSP串口很少集成。

网友G:
印象中绝大部分都只能支持到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