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Link下载,被写保护

楼主(2017-09-08):
搞了好久还是没法调过了,请教大神。

楼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有两块ST的板子,使用ST Link可以下载,但是好像有些被保护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好像用SVIP也解决不了,难过,这板子要废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用SVIP也解决不了,难过,这板子要废了吗?

上个图,让我看看。

网友B:
信息说有保护,如果没有提供option bytes信息写完了会设置成原来的样子,

网友B:
你可以用STVP手动清除这个保护

网友A:
option bytes信息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STVP手动清除这个保护

好像不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芯片锁死,用ulink或stlink连不上的情况,用串口ISP下载却是可以的,建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芯片锁死,用ulink或stlink连不上的情况,用串口ISP下载却是可以的,建议你试试。 ...

好的,谢谢了哈,我试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是ST的板子吧,这个板子挺好用的。

网友E:
的确是件麻烦的事,被保护程序就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件麻烦的事,被保护程序就运行不了。

我都放弃了,不想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放弃了,不想用了。

这的确是个麻烦的问题,换个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的确是个麻烦的问题,换个板子吧。

我还是想再研究研究。

网友F:
使用ST Link可以下载,但是好像有些被保护了

怎么判断是写保护?为什么是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判断是写保护?为什么是好像....

下面有一段英文,写着flash一部分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