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把ADC采集的数据存在外扩RAM里

楼主(2017-09-08):
在程序里只在CMD文件里面改一下就行了吗,用不用在主程序对接口、地址什么的进行操作。

网友A:
外扩RAM肯定首先要配置的是EMIF啊     配置好了
确定你的外扩RAM的起始地址     然后就此地址为基地址
然后增加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