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设计一个计量电路,求问大神们,这个电路对吗

楼主(2017-09-08):
要设计一个耗电量的计量电路,请问大神们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HLW8012做不到差分采集的,实际还是单端采集,所以你只能把锰铜电阻并在L和N两端,并且还要把N共GND。不如用电压互感器,有可以参考的电路,而且可以做到隔离。实际应用也没问题。

网友B:
电压信号怎么回流呢?流到地后肯定要到L端。没看出来L是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W8012做不到差分采集的,实际还是单端采集,所以你只能把锰铜电阻并在L和N两端,并且还要把N共GND。不如 ...

我的负载不在强电L端,负载在后面整流后的12V和5V输出,那HLW8012和锰铜电阻应该怎么接呢?或者是有没有电压互感器的参考电路提供一下,给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信号怎么回流呢?流到地后肯定要到L端。没看出来L是地啊。

负载接在弱电端,弱点或回流到地,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接在弱电端,弱点或回流到地,不可以吗

你取到的电压信号怎么形成电流回路,也就是从N端(电网)产生的信号电流怎么回流到电网上。

网友B:
你选的地电位在那?

网友C:
这都 不是最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