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5输入捕获+TIM3定时中断+TIM4单脉冲整合

楼主(2017-09-08):
输入脉冲波宽度是变化的,TIM5是输入捕获(一次捕获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计算时间t0,在下降沿到来时立即开启TIM3计时时间为t0/2,时间到则产生中断并开启TIM4输出单脉冲。程序在上面,测试结果是串口有正确的时间输出,示波器并没有单脉冲输出。请大家帮我看看出问题在哪里???

TIM5 PA0 输入捕获,TIM3定时器中断,TIM4 PB6 配置成单脉冲输出。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32 temp;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115200);
        TIM4_OPMGATE_Init();   //单脉冲初始化
        TIM3_Int_Init(temp/2,72-1);  // TIM3初始化
         TIM5_Cap_Init(0XFFFF,72-1);        //输入捕获初始化

           while(1)
        {

        }
}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u16 zhouqi=30;//*0.1ms
u16 gaodianping=10;//*0.1ms

void TIM4_OPMGATE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PB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使能定时器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IO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4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99;//预分频值每100u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zhouqi-1; //重装载决定单脉冲周期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4,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4在单脉冲模式,且是单一的脉冲,再下一次更新事件停止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4,TIM_TRGOSource_OC1Ref);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TIM4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向上计数模式,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OC1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zhouqi-gaodianping;//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决定单脉冲占空比,得到低电平延续时间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4,DISABLE); //Enable the TIM Counter

}

void TIM4_Open()
{
        TIM_Cmd(TIM4,ENABLE);//使能TIM2
}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3,u16 psc3)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时钟

        //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3;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时间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值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3;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DISABLE);  //默认关闭TIM3
}
void TIM3_Open()
{
        TIM_Cmd(TIM3,ENABLE);//开启定时器
}
//TIM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ÖD¶Ï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是否产生中断
                {
                        TIM4_Open();//中断里开启TIM4产生单脉冲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中断标志
}

/***********************************************************/
//TIM5通道输入捕获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5_Cap_Init(u16 arr5,u16 psc5)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使能TIM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1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1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1 下拉

        //初始化TIM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5; //设定时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5;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Ï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每个沿都检测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TIM5

}

u8  TIM5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32 temp=0;
//TIM5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更新中断***************/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一次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捕获中断,上升沿下降沿都会触发中断***********/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3_Open();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捕获不成功,第一次捕获的是下降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                        //清0
                                TIM5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网友A:
哦,看来又是个新人来让人改代码的。上传一通带不认识字符的注释。
要想上传中文,要先把 Keil 的文字类型 Ansi 改成 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又是个新人来让人改代码的。上传一通带不认识字符的注释。
要想上传中文,要先把 Keil 的文字类型  ...

不好意思,你起的好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又是个新人来让人改代码的。上传一通带不认识字符的注释。
要想上传中文,要先把 Keil 的文字类型  ...

其实3个程序都没问题我测试过,只是在整合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没理解好,没达到要求。上传代码确实有点乱请大神原谅

网友B:
定时器捕获用处挺大,可以设计点算法,加上下自己的硬件电路,神奇的专利就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又是个新人来让人改代码的。上传一通带不认识字符的注释。
要想上传中文,要先把 Keil 的文字类型  ...

大神求带,今天折腾一天都没结果,把定时器TIM3中断去了,直接检测到下降沿输出单脉冲,确实有结果但是单脉冲和下降沿不重合有延迟。把频率加到100Hz就变成了下图这样,延迟草**厉害,这是怎么回事??神哥求帮忙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捕获四个通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捕获四个通道哈。

就一个方波而已用不到那么多,只想在下降沿处延迟t0/2输出一个单脉冲。测试的时候各种票

网友C:
如果对响应不是很严格的话,可以加上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