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唐nuc120的新bsp,编译成功,烧写后芯片没反应

楼主(2017-09-09):
测试板是很久以前芯唐给的nuc120le3an芯片的板子.现在烧以前的bsp的示范程序,串口等设备正常工作.最近看新的bsp有了,从新下载一个,就bsp里面附带的例子,编译成功,烧写成功,芯片没反应.点灯都不亮.
看了初始化部分相关的clk.c文件,有些地方的赋值有点莫名其妙.
老版本的bsp里面的驱动文件前面都有drv开头,新版的去掉了,比如以前的Drvsys.c文件,新版本的命名为sys.c文件.其它的也一样.
有测试正常的没有?

网友A:
你串口没有连接好吧?跑马灯试试

网友B:
这个不会 明显自己的问题.

网友C:
檢查一下,config 是不是有設定mcu boot in ldrom

楼主:
检查了烧写区和boot区,串口连接没问题,老版的示范程序那个都有串口信息,能看到.
现在是点灯都不亮,别说串口了
在吭bsp源码,但是好多莫名其妙的代码,定义的东西也很多.

楼主:
有谁用新版bsp写过项目.正常吗

网友D:
新版本库不能直接用,在初始化时候的时候新版芯片和旧版本芯片不一样,把新版本库里面的那个等待时钟初始化完成的while语句去掉,换成延时语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本库不能直接用,在初始化时候的时候新版芯片和旧版本芯片不一样,把新版本库里面的那个等待时钟初始化 ...

你指的的是这个函数吗?
clk.c当中的
uint32_t CLK_WaitClockReady(uint32_t u32ClkMask) {
int32_t i32TimeOutCnt = 1200000;
    while((CLK->CLKSTATUS & u32ClkMask) != u32ClkMask)  {
        if(i32TimeOutCnt-- <= 0)
            return 0;
    }
    return 1;
}
好像没什么错滴,老版的bsp的确没这东东,都是5000个空循环就过了.

楼主:
看了好久,最后决定翻出当年芯唐研讨会的资料光盘,对比一看,呵呵

老版的nuc120 里面clkstatus寄存器.新版的有.

再次感谢weiwei4dk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好久,最后决定翻出当年芯唐研讨会的资料光盘,对比一看,呵呵

老版的nuc120 里面clkstatus寄存器.新版的 ...

话说这货官方已经不推了,虽然没说停产,但还是不要用这颗料了,改用其它的料吧

网友E(2017-12-17):
洒家也掉进这个坑里了。只好翻翻老版本来试试。

网友F:
051的比较好用,其他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