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控灯修改延时时间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09):
调整红框里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B:
调节10k变阻器也能有效果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但是通常是调节可变电阻

网友D:
1K电阻和104电容构成RC延时,10K电位器则决定选择RC曲线中的位置。如此,改变1K或/和104电容可改变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显然可以达到楼主的目的,而调节10K电位器则更简单。明白了电路原理应可知:少量改变延时时间应调节电位器,只要电位器未处于极限值无法再增大或减小,而大幅改变延时时间则应更改RC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红框里的电阻和电容

谢谢指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电阻和104电容构成RC延时,10K电位器则决定选择RC曲线中的位置。如此,改变1K或/和104电容可改变RC电路的 ...

谢谢您的专业回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