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f407zet6的FSMC的问题

楼主(2017-09-09):
现在要用FPGA模拟为外部存储,单片机用FSMC将数据存储到PFGA中,FSMC用的是模式A,现在对他的时序里面,地址建立时间,地址持续时间,数据持续时间有点混乱,有没有大神能讲解一下,地址持续的时间是,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持续时间之和吗?

网友A:
不是之和;
地址建立时间一般较短;
地址保持和数据保持时间一般较长,以满足一些低俗外设要求;

地址保持时间:地址建立后的持续的一段时间;
数据也一样;

好像这样理解的,具体忘了;
你用示波器改下参数,对比下就知道了;
以前我看过;数据你可以发0XF5F5数据,看起来舒服

网友B:
如果学过计算机原理, 看时序图也算是基本功了.
这个东西要对着图讲,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建议再去啃啃学校教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