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数码打印解决方案,X/Y/Z轴电机选型请推荐下

楼主(2017-09-0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加我微信mmuuss586,发你步进电机厂家,你问他;

步进驱动器,雷赛,上海鸣志都不错;  他们也有总线的;
如果是CAN总线的,上海优爱宝;

如果你用芯片自己做,德国TRNAMIC不错,可以SPI或者脉冲加方向控制;

控制办卡,固高,众为兴,雷赛都不错;

网友B:
步进电机:雷赛,全系列都有,价格贵了一点

做打印系统解决方案的知道一家:长沙北印智能科技(better-printer.com),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