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调整CNT计数频率

楼主:
大神们,请求帮忙,我这CNT在Debug时候点击一条指令,计数590个,明显的频率偏高了,如何调整呢?

网友A(2017-09-09):
是计数值偏高了吧?
初始化的时候相关计数器清0;

另外程序全速执行,在需要看数据的值的地方,设个断点或者串口打印到电脑输出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计数值偏高了吧?
初始化的时候相关计数器清0;

版版 已经清零了,我只运行一句话,设置断点了,这个CNT有设置的地方吗,是不是频率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版 已经清零了,我只运行一句话,设置断点了,这个CNT有设置的地方吗,是不是频率的是 ...

应该就初始化的时候不对吧;
第二次运行还是对的吧?

另外你时钟频率设置的多少,时钟高的话,CPU运行速度快,那技术也快的;
另外有些清零,最好改成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初始化的时候不对吧;
第二次运行还是对的吧?

时钟频率设置的8M,那几个要改为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