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的问题

楼主(2017-09-09):
小白想请教下430f149 如何用一个IO口以某个采样率连续采集N次数字信号,每次采好存起来,采集N次后一起打包发给上位机,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跪求大佬了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
单通道序列采样+字符串串口发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难的。
单通道序列采样+字符串串口发送而已

新手刚刚学不太懂,请问这个采样涉及ADC模块吗..还有就是每次采集的数据是存到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刚刚学不太懂,请问这个采样涉及ADC模块吗..还有就是每次采集的数据是存到哪里的
...

说的采样,一般都是ad采样吧。
你可以定义一个数组,采集到的数据都存储到里面

网友B:
如果被采样数据是“数字信号”,那应当不牵扯AD。

网友A:
楼主,你要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是这样的,想问下单片机的引脚是有电平标准的吗?比如我输入电压3V,那么IO口采到的是高电平1,输入电压是0.5V会被认为是低电平0 ,是这样的吗,还是说需要程序中判断一下,我要存储的最后是01这样的数字序列啊..就是采一个IO口的8位然后存起来,然后再采再存这样子。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想问下单片机的引脚是有电平标准的吗?比如我输入电压3V,那么IO口采到的是高电平1,输入电压 ...

有电平标准的,具体数据你可以翻mcu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平标准的,具体数据你可以翻mcu的数据手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平标准的,具体数据你可以翻mcu的数据手册

还有个问题麻烦问下,就是MCU如何以一定的频率将端口的状态数据采到然后应该存到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麻烦问下,就是MCU如何以一定的频率将端口的状态数据采到然后应该存到哪里... ...

用定时器,一般存储在数组就可以

网友C:
是固定的信号数据吗?

网友D:
数据存储数据,然后发送。

网友E:
打包发送和分开发送有什么区别?

网友F:
楼主是需要定义一个报头吗?

网友:
数据都是一样的,打包这是为什么?

网友G:
定义N个数组,然后计数发送。

网友H:
可以是要分开采集数据吗?

网友I:
是串口还是usb?

网友J:
楼主考虑数据采集速度了吗

网友C:
直接使用数组保存就可以。

网友D:
最好通过串口中断发送数据。

网友E:
采集数据之后发送数据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F:
定义一个报头就行,不用打包。

网友:
数据保存会占用mcu的内存的。

网友G:
数组太长的话,有可能会覆盖了数据。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乒乓操作方式。

网友I:
串口的速度太慢,数据太大不能满足。

网友J:
采样率是多大?使用什么发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考虑数据采集速度了吗

就是靠定时器实现隔一段时间采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义N个数组,然后计数发送。

那这样是不是和采一次发一次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串口还是usb?

想用串口发送呢

网友K:
就是简单的数据问题。

网友K:
采样之后计数,然后保存到数据里面。

网友C:
这个是ADC存储到数组里面。

网友C:
你设计一个N个的数组,然后保存数据,发送。

网友L:
数据存储数据,然后发送。

什么叫“数据存储数据”

网友M(2017-10-09):
这个说的是平均值滤波的吧

网友J:
这个通过数组进行发送。

网友N:
直接顺序数据就可以。

网友J:
建立N个数组保存数据。

网友N:
如果打包数据,会浪费芯片的内存空间。

网友O:
如果不做校验,可以直接采集完就发送数据。

网友P:
设置N个数组,保存数组然后发送。

网友Q:
打包是需要连续发送吗?

网友O:
楼主说的数据会浪费内部的资源。

网友P:
msp430f149的内存比较小,不能设置太多数组。

网友Q:
楼主是使用什么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R:
这个是数据的AD采集上的问题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