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c/dc的芯片

楼主(2017-09-09):
12v转8v/0.5A的降压dc/dc的芯片
效率要高。最好是ti的方案

网友A:
TL1451A
TL1453
TL1454A
TL5001
TL5001A
TL5002
UC3572
UC3573
UC3585
UCC39421/2

网友B:
推荐TI的LM2842

网友A:
效率高的芯片,推荐使用LM2734Y、LM20242、LM24220等。

网友C:
嗯,可以用Webench软件进行选型,并对电路进行优化。

楼主:
这个。。。。我再看看吧

网友D:
UC3585 这个也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E:
嗯,可以用Webench软件进行选型.
要多学会一些工具的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L1451A
TL1453
TL1454A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推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TL1451A
TL1453
TL1454A

楼上推荐的这些都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