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确显示数据

楼主(2017-09-09):
RTC, UART, TE, tc, ui
采用网上的一些方法,如:
。。。。。
uint temp;
。。。。
用uartc函数发送,发送unsigned char 正常
uartc(temp>>8);
uartc(temp&0xff);
希望用这种方法发送uint型数据,发现出现乱码,不能正确显示数据,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拆成两个字节发啊

网友B:
要注意串口通信时发送的方式,不然就会乱码

网友C:
串口通信一般有两种方式:   1、字符    2、字节

网友D: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
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

网友D:
其实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把二进制方式的每个字节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而已。

网友E:
拆成四个组合码 试一试

网友F:
需要强制转换的,这样是会出现数据丢失的,但是针对小数据的可以的。

网友G:
波特率是是否一致?

网友:
乱码是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H:
乱码是显示的方式不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拆成两个字节发啊

这个就是分开发送的,可能波特率不对。

网友J:
后面还需要拼接这个字符么?

网友K:
软件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L:
乱码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
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 ...

这个通信都是配置的。

网友N:
uartc 怎么定义的

网友G:
使用强制转换符号试试。

网友:
楼主把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16进制数据显示的吧。

网友I:
看看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J:
可以使用字符串发送。

网友K:
串口的配置方式一样吗?

网友L:
显示的时候使用的什么格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串口通信分为文本方式和二进制方式
如果你是和单片机通信,只能用二进制方式了。 ...

你的应该是文件发送的方式。

网友N:
看一下你的 工程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O:
数据哪里出现乱码了

网友O:
乱码是怎么显示的?怎么对比的 。

网友:
这个显示的数据不正确吗?

网友:
发送你的数据和显示的数据看看。

网友P:
UART的数据发送的基本数据协议就是char行数据定义的

网友P:
发送uint型数据要拆分成两个uchar型的数据分开发送的

网友Q:
楼主具体说一下数据有什么不同?

网友Q:
发送什么数据怎么对应的收到的数据呢?

网友R:
串口通讯的主要是以字节为基础的

网友S:
正常都是8位的数据。

网友S:
是不是显示的方式不正确?

网友T:
乱码是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U:
用强制转换符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