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换范围

楼主(2017-09-09):
我看到很多模数转换器都是差分输入,且fs为2vpp,是不是说他的转换范围最大为0-2V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吧

楼主:
那么我要采样0-5v的信号源,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B:
电阻分压

网友C:
转换范围为0-2V, 或者 -2~2V。
电阻分压是可以把 5V 信号变换到 2V 信号, 如果要变换成 -2~2V,得运放来处理了

网友D:
利用电阻分压就可以的啦,三分之一分法就可以的

网友E:
电阻分压   这个方法应该比较简单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F:
对于超出输入范围的信号, 衰减是个好办法, 不过如果只是用电阻分压, 要注意信号源内阻的影响和 ADC 输入阻抗的要求, 可以考虑再采用运放来完成阻抗的匹配

网友G:
衰减法,该怎么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转换范围为0-2V, 或者 -2~2V。
电阻分压是可以把 5V 信号变换到 2V 信号, 如果要变换成 -2~2V,得运 ...

这个需要运放怎么处理的?

网友I:
这个是取决于所用的信号源的

网友J:
这就将需要被检测的信号通过比例处理到2V范围内进行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