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楼主(2017-09-09):
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网友A:
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B:
接合适的上拉,其它IO都可以驱动....

网友C:
接合适的上拉电阻。

不明白的话就先去看下ULN2003的内部电路  和51 的IO口结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D:
上拉1.2K电阻即可

网友E:
C8051F系列单片机的IO口全部为三态双向口(而传统8051单片机P1、P2、P3口为准双向口),内部有弱上拉可禁止(传统8051单片机固有),可配置为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传统8051单片机只有开漏输出)。

网友F:
类似的电路最好接上拉,这样最保险,几个电阻又不值钱也不怎么占地方;有好多电路是oc门或者od门。

网友G:
接个上拉电阻试一试

网友H:
用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啊,看来我太菜了,呵呵,不好意思,结贴了

网友I:
使用的是哪个单片机?

网友:
就是缺少一个上拉电阻而已。

网友J:
测量IO的电平电压了吗?

网友K:
uln2003普通IO可以驱动的。

网友L:
其他的IO有什么反应?

网友M:
楼主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N:
使用proteus的时候能够使用。

网友O:
参考一下别人的硬件电路。

网友P:
上拉电阻使用的多大的?

网友I:
如果是51 p0口是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大。

网友J:
P0的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K:
楼主的设计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L:
是电压不够吗?

网友M:
正常的单片机怎么不能驱动?

网友N:
uln2003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P:
这个驱动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O:
添加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