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数据接收不正确

楼主(2017-09-09):
控制板是STM32开发的,产品使用STM8开发的,控制板和电脑485通信没问题,产品和电脑485通信也没问题,控制板和产品通信的时候,发送一串数据8个字节,然后最后一个字节的最高位如果是1就接受正确,如果是0就变成了1,接收不正确,求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软件设置问题;
软件有没有加奇偶校验位啊;
另外用示波器看下,发数据测试下,用示波器看下,估计数据不对吧;

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不排除芯片问题(有时芯片质量差就这样的),匹配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软件设置问题;
软件有没有加奇偶校验位啊;
另外用示波器看下,发数据测试下,用示波器看下,估计数据 ...

没有奇偶校验,示波器数据是正确的,同时试了两块控制板,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调试下,输出产品接收到的数据,看看到底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C:
我怀疑, 可能是波特率偏差引起的
再调整一下寄存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奇偶校验,示波器数据是正确的,同时试了两块控制板,都是一样的结果 ...

量单片机引脚部分;

和电脑能通讯,程序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