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烧了两个片子

楼主(2017-09-09):
TPS63001,L1脚对GND已经击穿

楼主:
怎么回事啊,好象都是温度很高

网友A:
电感是随便设的吗?

楼主:
电感已经按推荐型号使用了!

网友B:
建议在未上电之前,先测试看有没有存在短路的现象,再核实PCB布板看有没有存在问题。

网友B:
其他无源元件,如果按推荐值使用,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你的应用条件是什么呀
从你的描述看,是芯片里面的接在L1和PGND之间的MOS管挂掉了,这个管子挂掉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过流,一个是过压。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L1脚的电压太高击穿了里面的MOS管,这样开关管再导通的时候就相当于短路,肯定会过流烧片子。

楼主:
啊,果然牛X,我看看

网友E:
楼主是这个样子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D:
这个管子挂掉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过流,一个是过压

网友F:
L1脚的电压太高击穿了里面的MOS管

网友G:
这是电流的问题?还是?

网友H:
这个难道是电源接反了?

网友I:
这个在焊接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下的

网友J:
MOS管击穿了

网友K:
怎么烧的呢?看下电源稳不稳的

网友L:
这个电源稳定么?

网友M:
是电压过高吗

网友N:
应该是浪涌电压过大。

网友O:
电感的问题

网友P:
这个引脚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啊,好象都是温度很高

温度太高,就是短路了。

网友M:
添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N:
有抑制电路吗?

网友O:
你的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P:
可能电压击穿造成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啊,好象都是温度很高

根据datasheet设计的电路吗?

网友I(2017-10-09):
这个对温度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

网友R:
是电压太高造成的。

网友R:
L1选择的电感是多大的?

网友S:
这个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S:
电流可能过大造成的。

网友T:
选择的电感是多大的?

网友T:
L1脚是不是电流过大烧毁的

网友H:
还是先检查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U:
这个就简单的采用万用表的茶茶看那一部分对地短路了

网友V:
这个就看对地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