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

楼主(2017-09-09):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比如地线是否有问题,或者上拉电阻问题。

-------------------------------------------------------------------------
诚聘RFID/NFC产品开发工程师【北京】
工作地点:北京
有兴趣的请联系 QQ1443536237 简历投递1443536237@QQ.com
www.ehuoyan.com

网友B:
8563 使用了所有可能的从机地址了, 所以不能再共用总线了

网友C:
楼上回答对的,地址冲突了。

网友D:
AT24C02这个很成熟的器件了,物料本身不会有问题

网友E:
24c02 是可以换地址的